小电路、小技巧:基于TL431的恒流恒压充电电路

楼主(2016-10-24):
图1所示的电路是一个客户的电子产品,这个基于TL431的电路非常简单,可以实现恒压恒流的功能,从而给电池充电,并具有充电状态的显示。在介绍其工作原理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些关于TL431基础的知识。

图1:具有充电状态显示的充电电路

1、TL431的工作原理

TL431是可控精密稳压源,内部结构如图1所示,由图可以看到内部有一个2.5V的基准源,接在运放的反相输入端,运放的同相端Vref接外部的输入电压。当同相端的输入电压低于基准电压2.5V时,三极管截止不导通;若同相端的输入电压高于2.5V时,内部的三极管导通就会流过电流,随着同相端输入电压微小的变化,三极管的电流将从1mA到100mA变化。

同相端输入电压增加,运放的输出电压增加,输出三极管的电流IC也增加,输出三极管的电压VCE、即TL431的输出电压VCA会下降,TL431的CATHODE极整体灌入的电流也相应的增加,反之亦然。

图2:TL431的等效电路图

图3:TL431构成并联稳压电路Shunt Regulator

图4:TL431和三极管构成线性调节器

图5:TL431构成恒流恒压充电电路

图3、图4和图5的是TL431的一些基本的应用,图5是TL431和二个三极管组成的另一种恒压恒流电路,恒压部分由R2/R3、TL431控制Q1基极实现调节,恒流部分由Q2和Rs控制Q1基极实现调节,恒流值为:

Is = Vbe /Rs = 0.6V /Rs

2、具有充电状态显示的充电电路工作原理

图1的工作原理和图5基本相类似,开始充电时如果电池电压较低,输入电压通过R1、LED到电池,LED将TL431输出电压箍位,TL431基本上不起作用,R1限定LED的电流,由电路可以得到:

IR1 = ILED+IB+ITL431 == ILED

开始充电时IB和ITL431很小可以忽略。电池充电的恒流值可以使用下面公式:

ICharge = (VLED-VBE) /R2

使用上述方法就可以实现恒流。随着电池电压的提高,接近正常电压时,LED电流越来越小,当ILED小到一定时候,大部分R1电流从TL431流过,TL431开始切入工作,进入恒压状态。

TL431切入工作后同相端接外部的分压电阻,当输出电压Vo增加时,TL431同相端电压也增加,TL431输出电流也增加,Q1的基极电流降低,Q1在放大区,工作点从A移到C,如图6所示,VCE增加,从而导到Vo降低达到平衡,维持输出电压不变,反之亦然。

图6:TL431构成恒流恒压充电电路
可以看到输出恒压值由下式来设定:

Vo = (1+R2 /R3)·2.5V

可以看到上述使用TL431组成的恒压恒流电路非常简单,同时可以实现充电状态的显示功能。

网友A:
不充电时放电电流比较大

网友B:
这个电路我用过 哇哈哈哈~
据说最早这个电路是从老外那边传过来的

网友C:
学习电路、做实验还是可以的。

网友D(2017-04-20):
就是一个输出3.67V的恒压充电器。通常用于手机锂电充电。绝没有楼主声称的恒流充电功能。LED1亮表示充电电流较大,LED1灭表示充电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