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池怎样用硬件电路比较法来判断电量不够?

楼主(2016-10-24):
电池怎样用硬件电路比较法来判断电量不够了?不知有大侠设计过没有?

网友A:
简单的应该是先要找到电池电量不足时的电压值,然后用个比较器就完事,复杂的可以用电源管理芯片来做

楼主:
当电池电压下降时,基准不好找,不知有大侠搞过没?

网友B:
电量计+电压判断,

网友C:
设置基准电压,用比较器比较并输出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方法

网友D:
与充电一样,充电是判断电量足够。放电是判断电量不够。方法一样,电路一样,里边的参数不同。所以找一个充电的,改一改即可。

网友E:
一种可以测量电流,电压进行计算,
一种问电池厂家要放电曲线进行控制

网友F:
一般万用表测量,可知道电量如何?硬件电路应该是电源芯片+监测电路应该可以试试

网友G:
来点实际的,

网友H:
电量计+电压 比较通用,现在MCU ADC也很普遍了。

网友I:
TL431经典应用就够了,应急灯里用过,电池电压低LED亮,很好用~~~~

网友J:
分压压差比较法,不用基准源

网友K:
动态电压测量 比较?

网友L:
分压压差比较法,不用基准源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