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微安级别的电流放大到毫伏级别输出

楼主(2016-10-24):
采用光电二极管 最大的输出电流是85微安 连续光 希望得到一个毫伏级别的输出,怎么才能最大程度的降噪,还有这种级别的放大 一般采用什么型号的芯片,求推荐几种?

网友A:
接个1kΩ电阻,

网友B:
用高速运放做IV转换

网友C:
器件选择:TI的LMP系列运算放大器,如LMP7725,精密放大器;
选择原则:选用Ib值比较小的运算放大器,其他参数要看你的应用情况;
放大电路选择:跨导放大器,也叫跨阻放大电路,缩写好像叫TIA;
实际效果,输出就是V=I*R;你选个几百k上M的高精度电阻就行;
希望可以帮组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器件选择:TI的LMP系列运算放大器,如LMP7725,精密放大器;
选择原则:选用Ib值比较小的运算放大器,其他 ...

好的 现在我一级放大选的是AD8608 这个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现在我一级放大选的是AD8608 这个可以吗?

这一颗IC是非常适合的,作为前级很理想。不过要注意一下你的PD的参数,选择合适的放大电阻和基准电压。注意基准电压和Ib值的曲线关系,基准电压的阻抗和噪声也要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