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为什么只要上电时功率不足,那么电路便无**常工作。

楼主(2016-10-24):
(无正文)

楼主:
为什么不会是:在通电过一段时间后将储能元件充能后,继续正常工作?

网友:
有可能是上电时功率不足,电压上升沿不够陡峭。所以就无**常工作。

网友A:
有可能是上电时功率不足,电压的上升沿不够陡峭,所以就无法工作。

楼主(2016-12-12):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上电时功率不足,电压的上升沿不够陡峭,所以就无法工作。

版主!请教一下,上升沿不够陡峭会造成一些什么不好的影响呢?

网友:
复位不正常,程序跑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