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 can发送不了扩展帧

楼主:
标准帧数据发送是正常的,可是扩展帧接收到的id不对,数据是对的。id设置的是CAN_USR_ID_t    tx1_id= {0x18FF01F3,1,0}; CAN_USR_ID_t    tem1_tx_id={0x13,0,0};
发送的数据是
unsigned char    ce_buff1[]={1,1,1,1,1,1,1,1};
unsigned char    ce_buff2[]={2,2,2,2,2,2,2,2};接受到的数据如图。

现在不知道怎么调了,求帮助。万分感谢。用的是山外的库,具体也没找到标准帧和扩展帧的具体设置,也不知道怎么设置。
有用过山外的库的,求解答。

楼主(2016-10-26):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应该是 帧 ID 的设置问题, 看看写 ID 寄存器跟手册的描述是否一致

网友B:
扩展帧id是29位的,你在发送时,得先转换成32位再赋值给寄存器。
应该是这里的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一个是写id写的有问题,另一个就是寄存器有一个配置错误。

网友C(2017-02-21):
你好,我也用山外的库,标准帧也通信不了,问一下你波特率那块是怎么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用山外的库,标准帧也通信不了,问一下你波特率那块是怎么改的? ...

先用示波器看看有沒有發送信號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