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问个C语言问题

楼主(2016-10-24):
int a[5] = { 1, 2, 3, 4, 5 };
int *ptr2 = (int *)((int)a + 1);
printf("%x\n",  *ptr2);

运行结果是 2000000,这结果是怎么来的?

网友A:
应该是小端法存储的问题,a[0]和a[1]在内存里应该是 01 00 00 00 02 00 00 00这样存的,ptr2指向的地址对应的数据是 00 00 00 02,所以按照小端法int型来读取就变成0x02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小端法存储的问题,a[0]和a[1]在内存里应该是 01 00 00 00 02 00 00 00这样存的,ptr2指向的地址对应 ...

还不是很明白,我试了试+2 结果 20000,+3 结果 200,+4 结果 2,+5 结果 3000000

网友B:
这个牵涉到存储和指针的问题。

网友C:
你吧指针转换成整数运算后又转换成指针。
如果不能理解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就不要这么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不是很明白,我试了试+2 结果 20000,+3 结果 200,+4 结果 2,+5 结果 3000000

0x0000 0000         01 00 00 00
0x0000 0004         02 00 00 00
0x0000 0008         03 00 00 00
0x0000 000C         04 00 00 00

假设a=0x00000000,(int)a,a就是0,(int)a+1就是1,指向地址0x00000001的int型数据(连续4个byte)就是 00 00 00 02,小端存储,就是0x02000000;
如果变成+2,a就是等于2,指向地址0x00000002地址的int型数据就是 00 00 02 00,
然后自己计算吧。

网友E:
这里本来a是个地址,或者说是指针。 但你 (int)a 强转后的结果便是一个整型数据了,它再加1就是只加1而不是加4了。

如果你写成 (int *)(a + 1); 那又不一样了,此时加1则是加1个INT宽度4,此时读得数据时a[1];

网友F:
这是个好题,首先你得分大端模式还是小端模式,即高位数据存储在高位地址还是低位地址。
int *ptr2 = (int *)((int)a + 1);
首先假设是小端模式,即高位地址对应高位数据。
首先(int)a将首地址强制转换成整形,加1的话就是向右移32/4位,因为地址是32位的 a+1是偏移32位,而(int)a+1就是偏移8位。
回到小端模式,a指向的内存里32位分别是: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转化为u8就是01 00 00 00
以此类推,第二位就是02 00 00 00 ,第三位就是 03 00 00 00等等等等。
所以(int *)((int)a + 1);就是指向01 00 00 00中的第一个00的32位地址,对应的数据是:00 00 00 20,由于是小端模式,所以打印出来是02 00 00 00
以此类推,+2就是 00 02 00 00 +3就是00 00 02 00,+4就是 00 00 00 02 +5就是03 00 00 00
整体地址对应的内存里面的数据:
01 00 00 00   02 00 00 00  03 00 00 00  04 00 00 00  05 00 00 00
右移之后不够的用后面内存里面的东西补上

大端模式的推理一样。
纯粹手打。。。望散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看来要看看数据存储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个好题,首先你得分大端模式还是小端模式,即高位数据存储在高位地址还是低位地址。
int *ptr2 = (int  ...

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G:
看来要随手加括号

网友H:
像这种编程的用法在单片机编程中常用吗

网友I:
个人风格问题。不存在常用不。

网友I:
arm下,指针对不齐,有问题,

网友J:
这个代码还可以顺便用来判断系统的存储的大小端模式,哈哈哈~

网友K:
这代码如果在ARM指令下,会死得很惨

网友L:
种东西,面试时经常会见到...

网友M:
超出了A的取值范围,把RAM不知的地方取进来了。

网友M:
sizeof(a)=10,sizeof(a[0])=2,明白这点,就问题就明白了。这样的指针写法不好。

网友N:
这种问题,虽然不是很实际,但是很能总结经验

网友O:
这种C语言完全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