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工具] 教你如何把u_boot烧写到navota的开发板上

楼主(2016-10-24):
u_boot 的构建和下载到开发板

1、把u_boot的压缩包u-boot-2010.03-embedclub-201111.tar.gz放在Linux目录下

2、对压缩包u-boot-2010.03-embedclub-201111.tar.gz进行解压到/home/lwb目录下

命令:#tar xvzf u-boot-2010.03-embedclub-201111.tar.gz -C /home/lwb

解压后则在/home/lwb/目录下多了一个 u-boot-2010.03目录

以上只是解压而已,下面进行编译工作。

3、#make distclearn //彻底地清除各种以前编译过程中的没用的文件(执行一次这一次就好,而后都不用执行该命令啦,因为这个执行这个挺耗时间的)

4、#make smdk2440_config //生成配置文件 Makefile

5、#make //编译

编译的结果是:在当前目录下 生成了一个u-boot.bin文件。表编译成功!

上面那些操作只是编译好了u-boot而已,下面我们就应该把 u-boot.bin 烧写到开发班上。

6、把u-boot.bin拷到XP机上

7、 打开DNS和SecureCRT 并让板子在Norflash下进行上电

8、进入Supervivi的命令行后:选n (即:[n]: Down load Nboot for WinCE)

进行u-boot.bin的烧好,把跳线调到NandFlash 启动 会出现U-boot的界面。表下载u_boot成功!

上面只是是把u_boot烧写进了nand flash中

下面就要要到u_boot进行下载 uImage (一种kernel镜像文件)

首先,把编译好的uImage文件放在/tftpboot/目录下。用网线和电脑连上。

1、u_boot的命令行

[u_boot@SMDK2440A]# printenv (打印变量) 并查看是否需要设置环境变量

结果如下:[u-boot@SMDK2440A]# printenv

bootargs=console=ttySAC0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1.72:/opt/rootfs ip=192.168.1.226:192.168.1.72:192.168.1.72:255.255.255.0:smdk2440a.embedclub.com:eth0:off

bootcmd=nand read 0x30008000 60000 500000;bootm 0x30008000

bootdelay=1

baudrate=115200

ethaddr=08:08:11:18:12:27

embedclub=bmp d 70000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lcdtype=w

ethact=dm9000

filesize=22E4EC

fileaddr=30008000

gatewayip=192.168.1.1

netmask=255.255.255.0

ipaddr=192.168.1.226

serverip=192.168.1.108

Environment size: 485/131068 bytes

2.例如:如果你的linux的IP为192.168.1.108 则你得把serverip设置为192.168.1.108

命令:[u-boot@SMDK2440A]# set serverip 192.168.1.108 //设置tftp服务器的IP

[u-boot@SMDK2440A]# saveenv //保存环境变量

3.利用tftp 进行下载:(首先要把编译好的uImage内核复制到 /tftpboot/目录下)然后用如下命令进行下载:

[u-boot@SMDK2440A]# tftp 0x30008000 uImage //tftp把uImage下载到nandflash中//的0x30008000开始的单元里

执行命令结果如下:

dm9000 i/o: 0x20000300, id: 0x90000a46

DM9000: running in 16 bit mode

MAC: 08:08:11:18:12:27

operating at 100M full duplex mode

Using dm9000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1.108;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226

Filename 'uImage'.

Load address: 0x30008000

Loading: T #################################################################

#################################################################

##########################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2286828 (22e4ec hex)

(显然下载成功)

4.用命令[u-boot@SMDK2440A]#bootm //启动内核内核会自动加载nandflash中的Yaffs根文件系统的。

XP和开发班的网络也通啦!

网友A:
如果有配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