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刚接触电子小白求助!

楼主(2016-10-24):
各位大神,我是一名学生 刚开始接触电子,但是现在自己对于看一些含三极管和运放的电路图都很费劲,不知道该怎么看懂,目前打算学习单片机,在看郭天祥的视频,想请问各位大神,电子应该怎么入门呢?应该先学习什么,求各位大神指导给点建议,感激不尽!!

网友A:
先把模电学习完,就可以分析你说的弄不明白的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模电学习完,就可以分析你说的弄不明白的电路了。

您好,像我这样的电子入门您有什么推荐的资料或视频吗?对于电子的学习,应该从单片机还是其他的学起呢?谢谢

网友B:
打好电子基础是关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像我这样的电子入门您有什么推荐的资料或视频吗?对于电子的学习,应该从单片机还是其他的学起呢? ...

1.首先你说的是看不明白三极管和运放的电路图,所以你应该先把《模拟电路》这本书提前好好学好了,要不你后续你对于电路为什么要上拉,下拉,限流等等这些问题都会是茫然的。
2.对于单片机的学习,前期你得把C语言吃透了,初学者最好有一块开发板,照着例程入门。后期自己就要会深入,对于芯片的控制时序,驱动程序等等。。。要会自己写,要懂得分析问题,不要遇到问题就放弃,从硬件和软件各方面寻找问题的根源,从分析问题的过程学习是成功很重要的一部分。
3.自己要动手做一些项目,多跟厉害的师兄师姐的取取经,参与到人家的项目开发中,慢慢积累,不要急于一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像我这样的电子入门您有什么推荐的资料或视频吗?对于电子的学习,应该从单片机还是其他的学起呢? ...

大学里相关课程就是最好的资料

网友D:
学校的书大多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你看学校的书就好。
模拟电路,数字电路,C语言是基础,你可以先花一学期在这上面,系统的学下。
有了这3个基础,也就入门了。

网友E:
学习单片机就直接买开发板学吧,要是想画图看看郭天祥的ad视频,一定要把c语言学好。模电数电都是现用现从网上找,大概能看懂。而且我觉得还是学偏软件一些的好,硬件太累,周期长,做的事还杂。

网友F:
搞电子其实就是在搞基础 只有基础牢靠,大厦才能建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好电子基础是关键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你说的是看不明白三极管和运放的电路图,所以你应该先把《模拟电路》这本书提前好好学好了,要不你 ...

好的,谢谢您的详细指导,我会铭记心中的!

网友G:
看我的日志,按电子研发流程把里面的手电项目做几个下来,数电,模电你都能自己干活了。
三极管摸着烫你几回就知道是放大状态了,high翻你噢。

网友H:
模电数电单片机,先学C语言,再学单片机,买个开发板,看视频学习

网友I:
不停的试验,不停的试验,不停的试验

网友J:
模电学习完吧,不要急着就去看其他,数子电路也认真学习下。 电路图的话不要急着去看了,在把C语言学习好,单片机的话学习下51就可以了。 接下来以后要走软件的话那就是刷C语言,刷算法,操作系统原理,其他的话真心不要去学习下。 最重要的是不要求什么高上大,认认真真把基础打好,基础决定了你以后能到达的高度了。 基础最重要,其他都是狗尿了。 大学是打基础最好的时期,不要错过了。

网友K:
先搞一个小目标,动起来,然后用什么学什么,逐渐积累。

网友L:
还是要边学边练比较靠谱,特别是模拟电子,学起来太枯燥了,很容易让人放弃。最好有一个很好的前辈带带,看不懂想不通的地方,能有人帮你指点。这样进步才快,学起来也会轻松一些,不容易走弯路。

网友M:
加油,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最笨的方法,先把基础学的更好~

网友N:
模电 数电 C语言 单学太抽象 对着买的开发板学上面三门 把三门通过实物应用起来

网友O:
学电子电路确实很苦,不过也 有成就感。建议你先使用PROTEUS软件或者LTSPICE软件,把你们学校的数电,模拟电子电路的图搭建一遍,然后看看各个信号的输出状态,包含运算放大器的,这样以后你对模拟电子电路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与了解,软件不会可以度娘学。

网友P:
楼上所有人都在鬼扯,他们都是盲人摸象,瞎扯,扯蛋,扯**蛋,扯鸭蛋,扯皮蛋,扯鹌鹑蛋

网友Q:
辛苦!嵌入式linux、PCB、单片机学习q3026827905

网友R:
数电模电,看书学习,做实验,xx 翔的单片机就别看了

网友S:
硬件的话,这个还是先做点实践吧,比如在网上申请一点样片,然后看样片的芯片手册,根据芯片手册里面的资料画出外围电路,看看能不能实现具体功能。 单片机的话买一个开发板是至少的,51看完建议买原子的stm32的卡发板,玩一玩。

网友T:
不知你是什么专业,模电这块固然是基础,刚开始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下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不知你是什么专业,模电这块固然是基础,刚开始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下来就好了 ...

谢谢您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不要听前面那些说先把模拟电子什么基础之类的学好的建议,先玩单片机,做点小实现出来,建立点兴趣,剩下的 ...

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V:
先看数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