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CDC的输出端直接加上一个电压,会不会损坏芯片

楼主(2016-10-24):
使用DCDC TPS54335, 实现12V转5V,如果为了调试需要,将DCDC的输入端悬空,在输出端的电容上面直接外加一个5V,会不会损坏芯片?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应该不会,我们可以把DCDC理解是一个PNP的调整管,这个时候你相当于发射极断开,在集电极与基极加一个5V电压。我以前在LDO的输出级加12V,也没问题。等楼主测试结果……

网友C:
具备防倒灌功能的芯片不会有问题,不具备防倒灌功能的芯片,要看内部的具体设计,很多是会损伤芯片的

网友D:
基本不会 不过不是100%的芯片都可以
不过可以教你一个个办法
以后做板子 输出端放个0R电阻位,调试的时候 电阻上做**

网友E:
等结果啊

网友F:
结果是?我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G:
最好不要直接加在输出端,可能会损坏芯片。可以把输出端的一个电感和电阻先拆下,然后再接外部电压测试,我就经常这么做

网友H:
试过类似的,湾湾FP远翔的不会~~~

网友I:
大部分都不会,整天这样玩的,还没玩坏过

网友J:
加个隔离二极管了。一般不会,可以理解成电源打开和关闭,再打开临界空载输出的情况,临界输出的电压就是5V的,重新启动的时候5V还没消失,又二次启动也是类似这个情况。

网友K:
应该没事

网友L:
一般说来,不是同步整流的,一般没问题。同步整流的,基本就不行。

网友M:
我看我公司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在输出端加一个反向二极管来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