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USB/PS2电阻触摸屏控制器求程序,有的密我。

楼主(2016-10-24):
串口/USB/PS2电阻触摸屏控制器求程序,有的密我

网友A:
什么控制器,都没名字吗,一般这些控制器基本上都是IIC,SPI接口。

网友B:
估计楼主就是想要一个,不管你什么芯片的。他也不清楚。

网友B:
其实电阻的很好弄的,应该就是两个ADC求坐标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就是想要一个,不管你什么芯片的。他也不清楚。

要的是底层程序,不要特定的单片机,还有就是需要数据滤波方法程序。你用SPI或IIC读取数据都无所谓,懂吗?

网友C:
请做好准备,我要开始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