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2016-10-24):
(无正文)

网友A:
为什么要确定型号啊     触发器都差不多   选用一款TI的不行吗

网友B:
施密特触发器就是一个非门,如果输出功率不大就没必要确定型号,直接使用。再说如果芯片上面的型号字样看不清了,谁也没办法帮你确定型号啊。
你要确定型号应该是要确定引脚吧?不知道的话就按楼上哥们说的,找一个TI的标准资料,供上电源,测试下输入输出,只能纯靠人品了

网友C:
触发器都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