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 DEBUG出错

楼主(2016-10-24):
CCS6一打开DEBUG就出错,求指教

网友A:
你工程路径下的文件被删除了,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吧

网友B:
没有找到配置文件。

网友B:
重新建一个配置文件试试。

网友C:
配置文件有问题

网友D(2017-10-06):
重新配置文件了也不行,我发现报错路径中没有找到应用的文件,把配置文件放到相应路径下也没有解决

网友D:
解决这个问题了,求助大神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