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错:ERROR: argument to option -f ("value") is out of range

楼主(2016-10-24):
进行2812程序下载调试,编译的时候没有报错,构建的时候出现这种错误,怎么修改!
ERROR: argument to option -f ("value") is out of range

网友A:
超过内存的范围了,或者说值的定义超过范围了吧。

网友B(2020-05-12):
该问题解决了吗?同问
argument to option --w (chars) is out of range argument to option --w (chars) is out of range
我是编译程序就出现这个  还是溯源到CodeStartBranch.a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