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做BOOST升压电源调试问题求解

楼主(2016-10-24):
最近使用BOOST拓扑做升压电源,控制芯片使用的是DSP2812,前几天一直遇到的问题是闭环振荡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两天调试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在输出电压接近设定电压时,仿真器与2812突然就断开连接,调了各种参数,都得不到解决,请求各位大神帮帮忙,帮分析一下。谢了

网友A:
仿真器突然断开,说明你的芯片跑飞了,不知道运行在哪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