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程序烧写后运行速度比设置的速度慢

楼主(2016-10-24):
用的28335,使用RAM在线调试的时候运行速度正常,程序烧进FLASH后运行速度明显变慢......怎么回事啊,有没有哪位大哥遇到过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应该是主频的设置问题吧,仔细看看你设置的主频对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