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FPGA

楼主(2016-10-24):
DSP+FPGA架构的最大特点是结构灵活、有较强的通用性、适合于模块化设计,从而能够提高算法效率,同时其开发周期短、系统易于维护和升级,适合于实时视频图像处理,电机控制,数据采集。

单DSP核心的系统,有的时候会同时对多路数据进行采集运算,就会占用多路中断,导致中断响应不及时造成数据丢失。同时多路中断也会影响到数据传输的实时性。
FPGA具有强大的并行处理能力,采用一片FPGA用于异步串行数据的收发的方法弥补单DSP核心的缺陷。DSP+FPGA的结构能将DSP从繁琐的外部接口管理中解放出来,充分发挥DSP的运算优势,提高运算效率的同时易于维护和扩展。

DSP通过XINTF接口与FPGA通信。DSP将地址传递给FPGA,FPGA经过地址译码操作对应外部设备数据。可外接AD DA  通讯接口等。
针对28335和Altera  FPGA做了开发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outreg<=16'h0;
          fifo<=1'b0;
     end
else
      begin
           if((!wre_reg2)&(wre_reg1))
           begin
           if((addr==19'h4500)))
                  begin
                     outreg<=data;
                     fifo<=1'b1;
                  end
           else
                 begin
                     outreg<=16'h0;
                     fifo<=1'b0;
                 end
        end
else
        begin
               outreg<=16'h0;
               fifo<=1'b0;
        end
   end
end

网友A:
DSP+FPGA,那就有个问题了,fpga不是用c开发的,两者如何在一起开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