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TAG连接不上

楼主(2016-10-24):
TI, rc, AN, FOR, ge
我的CPU 是ARM9, 仿真器是XDS510PP (TI 的),DSP.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8"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CCS是3.1,每次连接的时候都报错,如下: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g:
           error 0X80000240/-2072
          fatal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CS,
          cannot halt the processor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2072
         error class : 0X80000240
         I/0 port  =378

网友A:
连接都不错,确认硬件是OK的吗?仿真器OK?

网友B:
这个不好说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C:
先确认一下硬件上有没问题,焊接和走线丢正常吗

网友D:
系统不兼容吗?

网友D:
可能是不兼容win7的系统呢?

网友E:
这个先检查下驱动的问题的。。

网友F:
可能性多了,硬件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G:
这个510仿真器是不是不兼容你的芯片?

网友G:
XDS100V2应该能够匹配上。

网友H:
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