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的传感器采集并想上位机发送数据

楼主(2016-10-24):
28035的传感器采集并想上位机发送数据,我想求助大神看看成叙问题到底出在哪?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 Device Headerfile and Examples Include File

// Prototype statements fo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 Global variables used in this example:

Uint16 ConversionCount;
float TempSensorVoltage;
float adclo=0;
float Dec;
char  rec_data[9];
int SampleCount;          //采样次数
int SampleCountSCI;
static int AsciiBuff[9];
#define array_size 9
typedef struct array array;
struct array
{
    int v[array_size];
};

array a;

void HexToASCII(float data);
array f();

void main()
{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3x_SysCtrl.c file.
    InitSysCtrl();

// Step 2. Initi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3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InitGpio();  //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DINT;

// Initialize th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3x_PieCtrl.c file.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03x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03x_PieVect.c.
    InitPieVectTable();

// Interrupts that are used in this example are re-mapped to
// IS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
    PieVectTable.ADCINT1 = &adc_isr;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 Step 4. Initialize the AD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03x_Adc.c
    InitAdc();  // For this example, init the ADC

// Step 5. Configure ADC to sample the temperature sensor on ADCIN5:
// The output of Piccolo temperature sensor can be internally connected to the ADC through ADCINA5
// via the TEMPCONV bit in the ADCCTL1 register. When this bit is set, any voltage applied to the external
// ADCIN5 pin is ignored.
         EALLOW;
         AdcRegs.ADCCTL1.bit.TEMPCONV         = 1;        //Connect internal temp sensor to channel ADCINA5.
         EDIS;

// Step 6. Continue configuring ADC to sample the temperature sensor on ADCIN5:
// Since the temperature sensor is connected to ADCIN5, configure the ADC to sample channel ADCIN5
// as well as the ADC SOC trigger and ADCINTs preferred. This example uses EPWM1A to trigger the ADC
// to start a conversion and trips ADCINT1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ion.
         EALLOW;
         AdcRegs.ADCCTL1.bit.INTPULSEPOS        = 1;        //ADCINT1 trips after AdcResults latch
         AdcRegs.INTSEL1N2.bit.INT1E     = 1;        //Enabled ADCINT1
         AdcRegs.INTSEL1N2.bit.INT1CONT  = 0;        //Disable ADCINT1 Continuous mode
         AdcRegs.INTSEL1N2.bit.INT1SEL        = 0;        //setup EOC0 to trigger ADCINT1 to fire
         AdcRegs.ADCSOC0CTL.bit.CHSEL         = 5;        //set SOC0 channel select to ADCINA5 (which is internally connected to the temperature sensor)
         AdcRegs.ADCSOC0CTL.bit.TRIGSEL         = 5;        //set SOC0 start trigger on EPWM1A
         AdcRegs.ADCSOC0CTL.bit.ACQPS         = 6;        //set SOC0 S/H Window to 7 ADC Clock Cycles, (6 ACQPS plus 1)
         EDIS;

// Step 7. User specific code, enable interrupts:

// Enable ADCINT1 in PIE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 = 1;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1 = 1;        // Enable INT 1.1 in the PIE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1 = 1;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2 = 1;
    IER |= M_INT1;
    IER |= M_INT9;                                                 // Enable CPU Interrupt 1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ConversionCount = 0;

// Assumes ePWM1 clock is already enabled in InitSysCtrl();
    EPwm1Regs.ETSEL.bit.SOCAEN        = 1;                // Enable SOC on A group
    EPwm1Regs.ETSEL.bit.SOCASEL        = 4;                // Select SOC from from CPMA on upcount
    EPwm1Regs.ETPS.bit.SOCAPRD         = 1;                // Generate pulse on 1st event
    EPwm1Regs.CMPA.half.CMPA         = 0x0080;        // Set compare A value
    EPwm1Regs.TBPRD                                 = 0xFFFF;        // Set period for ePWM1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0;                // count up and start

// Wait for ADC interrupt
    for(;;)
    {

    }

}

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ConversionCount++;
   TempSensorVoltage = ((float)AdcResult.ADCRESULT0)*3.0/65520.0+adclo;;

   // If 20 conversions have been logged, start over
   /*if(ConversionCount == 9)
   {
      ConversionCount = 0;
   }
   else ConversionCount++;*/

    HexToASCII(TempSensorVoltage);
    a=f();
    SciaRegs.SCIFFTX.bit.TXFFINTCLR=1;   //清除TXFFINT标志位

   AdcRegs.ADCINT**CLR.bit.ADCINT1 = 1;                //Clear ADCINT1 flag reinitialize for next SOC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Acknowledge interrupt to PIE

   return;
}
interrupt void SCITXINTA_ISR(void)    //SCIA发送中断函数
{
    int i;
    for(i=0;i<9;i++)
    {
       SciaRegs.SCITXBUF=a.v[i];  //发送数据
    }

    PieCtrlRegs.PIEACK.all=0x0100;      //使同组其他中断能够得到响应
    EINT;           // 开全局中断
}
interrupt void SCIRXINTA_ISR(void)     //SCIA接收中断函数
{
    int i;
    SampleCountSCI++;

    for(i=0;i<9;i++)
    {
       rec_data[i]=SciaRegs.SCIRXBUF.all;  //接收数据
    }

    Dec=(int)(rec_data[0]-0x30)*100.0+(int)(rec_data[1]-0x30)*10.0+(int)(rec_data[2]-0x30)*1.0
        +(int)(rec_data[4]-0x30)/10.0+(int)(rec_data[5]-0x30)/100.0+(int)(rec_data[6]-0x30)/1000.0;

    Scia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0;  //复位FIFO指针
    Scia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1;   //重新使能接收FIFO
    SciaRegs.SCIFFRX.bit.RXFFINTCLR=1;    //清除RXFFINT标志位
    PieCtrlRegs.PIEACK.all=0x0100;      //使同组其他中断能够得到响应
     EINT;           // 开全局中断
}

void HexToASCII(float data)
{
    AsciiBuff[0]=(Uint16)(data/100)%10+0x30;   //Chr(48) 0
    AsciiBuff[1]=(Uint16)(data/10)%10+0x30;
    AsciiBuff[2]=(Uint16)((int)(data)%10)+0x30;
    AsciiBuff[3]=46;    //chr(46) .小数点
    AsciiBuff[4]=((int)(data*10))%10+0x30;
    AsciiBuff[5]=((int)(data*100))%10+0x30;
    AsciiBuff[6]=((int)(data*1000))%10+0x30;
    AsciiBuff[7]=9;   //chr(9) 空格
    AsciiBuff[8]=(Uint16)'\0'; //字符串的结尾有一个空符作为结束,不显示

    if(AsciiBuff[0]==48&&AsciiBuff[1]==48)
   {
      AsciiBuff[0]=32;
      AsciiBuff[1]=32;
   }
    if(AsciiBuff[0]==48)
   {
      AsciiBuff[0]=32;
   }

}
array f()
{
    array z;
    int i;
    for(i=0;i<9;i++)
    z.v[i] = AsciiBuff[i];
    return z;
}

网友A:
同问,我没看出来问题

网友B:
这个程序还是挺多的,单步调试运行的看看相关寄存器的值的

网友C:
问题呢,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