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erilog语言在modelsim软件中设计一个正弦波发生器

楼主(2016-10-24):
用verilog语言在modelsim软件中设计一个正弦波发生器!急用,谢谢!

网友A:
没有这样正好的资料吧,可以百度看看,不行的话只能自己修改了。

网友B:
这样做需要modelsim支持的,还不如找食物做的简单点,担心有好多器件找不到的。

网友C:
这是FPGA的相关资料才有的。

网友C:
你需要设计一个sim表格才行,然后读取地址实现的。

网友D:
这个应该有IP核的吧。

网友D:
你保存一个矩阵保存正弦波的数据,然后输出就行。

网友E:
还是网上参考的自己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