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for循环跑不出来了

楼主(2016-10-24):
程序始终在这个for循环里跑,这个for循环之前的变量赋值的语句也跑不进去,后面的也跑不进去 就在这个循环里跑,这是怎么回事啊?
Uint16 i;
float uaa[20],ubb[20],ucc[20];
前面的是他的变量定义。

for(i=0;i<=19;i++)
      {
   uaa[i]=0;
   ubb[i]=0;
   ucc[i]=0;
      }

网友A:
这个有原因不好找么?单步调试运行的,看下i 的值的变化的。。

网友B:
你定义的是float型的,尝试加小数点看看,有些编译器很搞的。
uaa[i]=0.0;
   ubb[i]=0.0;
   ucc[i]=0.0;

网友C:
看上去没什么问题呀,为什么会出错呢?奇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定义的是float型的,尝试加小数点看看,有些编译器很搞的。
uaa=0.0;
   ubb=0.0;

注意到了,说不定就是和这个有关的。但是理论上这样赋值也是OK的呀。

网友E:
你单步调试也不行吗?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