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如何对28335中变量的精确度进行控制

楼主(2016-10-24):
(无正文)

网友A:
定标法:Q格式:通过假定小数点位于哪一位的右侧,从而确定小数的精度。

Q0:小数点在第0位的后面,即我们一般采用的方法

Q15 小数点在第15位的后面,0~14位都是小数位。

网友A:
找一下Q格式  及  计算相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标法:Q格式:通过假定小数点位于哪一位的右侧,从而确定小数的精度。

Q0:小数点在第0位的后面,即我 ...

浮点运算也能用Q格式么?CCS中如何添加它的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Q格式  及  计算相关方法

浮点运算也能用Q格式么?CCS中如何添加它的头文件?

网友A:
这样理解吧   你放大100倍去处理  然后将结果还原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