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意法半导体的 spv1050,小弟想请教下Vstore电压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6-10-25):
C:\Users\Administrator.PC-20130714SXXC\Desktop如图,小弟想设置Vstore为3.3V或者5V给其它部分供电,在spv1050的datasheet里,小弟并没有找到关于设置Vstore电压的部分,这个问题困扰我两天了,请大哥们指教!

网友A:
等于EOC电压吧。

网友A:
看起来很高大上的IC哦。。。。。

楼主:
请问在datasheet的哪里有提到呢?我只找到它的电压应该在Vuvp<Vstore<Veoc

网友A:
其实这个管脚的电压等于电池电压,除非电池没有电了---UVP动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管脚的电压等于电池电压,除非电池没有电了---UVP动作了。

谢谢,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