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弹簧式端子选择注意事项及使用方法介绍

楼主(2016-10-25):
        弹簧式接线端子(LS系列)是我公司生产的较受顾客青睐的一种端子产品,因其采用弹片的接线方式而得名。极适合在通信系统、照明系统、控制系统与建筑布线等有高密度配线需求的领域使用。

        上海联捷电气LS系列弹簧式印刷电路板端子有LS141/LS202/LS236/LS250以及LSC(配套LSZ)多个型号,其中,LSC10产品与插拔式接线端子LZ10产品性质相同,都为插座。产品可提供2.54mm,3.50mm,5.00mm,7.50mm,7.62mm等间距;单芯线能直接插入,较小的电线可用手把打开夹子将电线夹紧;无按键规格,使得高度可以大幅降低,退线时只要以一把起子压下即可轻易将电线取出;大部分的弹簧式端子是由单片组合而成;各种接线方向有45°,90°和180°三种,可任意组合接点数量,在狭小空间有利装,配操作方便。

        使用方法:

        如图为LSC系列接线端子,在接线时,将螺丝刀导入塑壳右侧方形孔,向上掀动螺丝刀,给弹片一个向下的压力,弹片的方形孔就可以与导电件的线框孔对齐,再从塑壳的圆孔插入导线,使其进入导电件从而实现导线与端子的连接。
导线连接好之后,再将端子插头与固定在线路板上的插座配套连接,即可实现线路板向外传输信号的功能。需要指出的是,接线端子排的插座与插头进行配套连接时,插座内的焊脚(或导电件)可与插头内的导电件实现无缝接触,从而可保证良好的导电效果。
退线过程与接线过程是相似的,用螺丝刀压迫弹片向下运动,直接将导线从导电件拔出即可。

        弹簧式接线端子大部分是单片组合而成,在位数选择方面较灵活,适应领域也较广泛,只要达到一定的数量即可根据顾客需要的尺寸、颜色、位数等要求进行单独开模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