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风的偏置电压

楼主(2016-10-25):
各位大佬们,现在要设计一个MIC电路,客户要求MIC偏置电压需要8V. MIC输入到ARM里面,ARM里面偏置是3.3V的,这样偏置不一样,会不会有影响。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A:
MIC偏置电压8V?要这么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偏置电压8V?要这么高电压?

是的,车上面的MIC ,。
不知道设计输入到ARM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车上面的MIC ,。
不知道设计输入到ARM会不会有影响

MIC信号输出加隔直电容就能把偏置电压去掉了,所以跟ARM的 3.3V电压不会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