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继电器触点粘连,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6-10-25):
有个电动车充电安全插座的产品,负载是220V的充电器(开关电源——容性负载),最大功率的充电器大概在350W左右。现在发现有大概0.5%的概率继电器触点粘连,分析下来是因为有些充电器在接通瞬间给电容充电时造成很大的冲击电流,导致触点粘连。现选用的是松乐的SRD-12VDC-SL-C的继电器,触点电流为10A/250VAC。
看了各种资料,一般的解决方案有几种
1、换更大功率的继电器(这导致会增加成本,且成本不小);
2、过零通断(我们已经这样做了,要是不这样做的话,估计故障率会更高);
3、负载回路中串电感,电感串多大呢?
4、在触点两端并一个电阻,在充电器插头插入时先给开关电源中的电容预充电(可控硅之类的不考虑了,有点复杂),那么电阻应该怎么选呢?

负载回路串电感

负载回路串电感

触点并电阻

触点并电阻

楼主:
各位大神呢?一起讨论一下吧

网友A:
我的电路功率小没做这些,我看我同事都说负载串电阻,至于多少,好像自己测试得到。俺不会分析只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路功率小没做这些,我看我同事都说负载串电阻,至于多少,好像自己测试得到。俺不会分析只是用。 ...

负载串电阻也是可以的,关键是我这个产品内部是密封的,不好解决电阻发热问题

网友B:
串电阻根据电流峰值用欧姆定律计算即可,同时注意电阻的功率。串电感也是同样的计算峰值电流。

网友C:
粘连的原因有很多,驱动设计不合理也会粘连

网友D:
开关并一个103左右安规电容试试

网友E:
小功率电源里面经常会串NTC减轻上电冲击,不过350W有点大,缺点是连续开关时不起作用,从冷态开关才有用

网友F:
触头并联RC电路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触头并联RC电路即可

没有用,rc是断开时用的。

网友G:
你把真图发了看看。

网友G:
或发个实物帮你分析。

网友H:
固态继电器如何?

网友I:
楼主,可以在继电器两端并联一个NTC,上电时继电器断开,通过电阻可以限制回路中的电流,防止上电过大电流对电路的器件造成损伤,毫秒级时间后再闭合继电器,至于电阻阻值一般在100欧姆内为好,还有是防爆封装的那种。

网友J:
浪涌抑制或者是软启动

网友K:
峰值电流大造成的。 限流电阻是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L: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呢?一起讨论一下吧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继电器两头,串在容性负载里面,是否考虑更换电路.

网友M:
在工控上,这种情况一般用降压启动解决.

网友N:
触点两端并电阻吧,电阻越大,延时时间越长再接通继电器,注意电阻功率和耐压,最好是两个电阻串联。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没有用,rc是断开时用的。

只有在分断的时候才会产生电弧,看似因接通导致,实际是接通瞬间触头颤动时拉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电阻根据电流峰值用欧姆定律计算即可,同时注意电阻的功率。串电感也是同样的计算峰值电流。 ...

电阻肯定K级的了,因为当继电器没吸合时肯定不能让负载工作。
串电感如何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并一个103左右安规电容试试

那要找死了,触点烧的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功率电源里面经常会串NTC减轻上电冲击,不过350W有点大,缺点是连续开关时不起作用,从冷态开关才有用 ...

串联在电路中的话,那发热的热量散不出去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或发个实物帮你分析。

真图没有并,也没有串。现在就发现触头粘连了。所以才想到用电路防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可以在继电器两端并联一个NTC,上电时继电器断开,通过电阻可以限制回路中的电流,防止上电过大电流 ...

那会不会不吸合继电器,负载就可以直接工作了呢?那可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K:
峰值电流大造成的。 限流电阻是个很好的选择

限流电阻太小的话如果负载直接工作,那可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继电器两头,串在容性负载里面,是否考虑更换电路.

没用示波器测过,但知道就是这么回事。以前用继电器控制电脑的电源也是这个样子,后来换了更大触点功率的继电器才解决问题。这次不想换继电器了才想用什么电路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在工控上,这种情况一般用降压启动解决.

220V交流不是我能降压的,我只能通断它。

楼主:
引用 网友N:
触点两端并电阻吧,电阻越大,延时时间越长再接通继电器,注意电阻功率和耐压,最好是两个电阻串联。 ...

我现在就是这样想的,但电阻如何选型呢?关键是既能起到预充电的作用,又不能直接使负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有在分断的时候才会产生电弧,看似因接通导致,实际是接通瞬间触头颤动时拉弧 ...

这个是因为容性负载在接通瞬间大电流充电的原因。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这样想的,但电阻如何选型呢?关键是既能起到预充电的作用,又不能直接使负载工作。 ...

我来告诉你:假设你先用一个10K的电阻试一下,感觉太大了,那就换5K,5K还太大,那就换2.5K,慢慢凑吧,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O:
接通电流过大,产生火花而发生粘连。
使用电阻预充电是通常做法。电阻选值就把电容当作短路来处理,根据欧姆定律选取。电阻除了阻值还需要考虑一下功率。

网友K:
引用 楼主:
限流电阻太小的话如果负载直接工作,那可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不会直接工作啊 继电器不吸合不会有通路的

网友P:
峰值电流大造成的

网友Q:
可以试试 可控硅+光耦隔离的方案  应该和你目前的成本差不多

网友R:
加压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来告诉你:假设你先用一个10K的电阻试一下,感觉太大了,那就换5K,5K还太大,那就换2.5K,慢慢凑吧, ...

关键是我也不知道用户使用哪种功率的充电器,这才是头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可以试试 可控硅+光耦隔离的方案  应该和你目前的成本差不多

原来使用过,成本比继电器肯定要贵。并且断开时不能触摸,否则有触电的危险。

网友N: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也不知道用户使用哪种功率的充电器,这才是头疼的问题。

那就串一个NTC电阻吧,10欧姆左右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没用示波器测过,但知道就是这么回事。以前用继电器控制电脑的电源也是这个样子,后来换了更大触点功率的 ...

通过继电器的波形是交变的,继电器是一个慢反应器件,你完全可以使用可控硅啊,无极相角可控,

网友S:
象这样发展下去、“豆腐盘成肉价~!…

网友T:
你看看目前触点材料,一般银氧化锡AgSnQ2的抗电流冲击能力比较强,银氧化镉AgCdO也还可以,可以把这个问题找继电器厂家了解下

网友U:
引用 楼主:
负载串电阻也是可以的,关键是我这个产品内部是密封的,不好解决电阻发热问题 ...

可以选功率大一点的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串联在电路中的话,那发热的热量散不出去就麻烦了。

NTC啊,温度高了电阻就小了,会动态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S:
象这样发展下去、“豆腐盘成肉价~!…

我觉得还是这位兄台言之有理。这电路不准备继续搞了,因为成本、空间都是一个问题。多谢楼上这几位兄弟,准备结帖。

网友V:
不想大改的话, 建议并RC, 继电器未吸合的情况下, 由RC给充电器主滤波电容充到百多伏, 充电器处于间隙启动状态, 无**常充电.
纯电阻, 算了吧, 发热大不说, 体积也大. 电感的想法就算了吧, 50HZ的电感好搞吗? 得有老式电感镇流器那么大, 多动动脑子, 呵呵

网友W:
以前试过开关8个LED光管,也碰过这个问题,也试了几个方法,最后还是换个继电器了事,

网友X(2017-04-19):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Y:
1. 用触点电流更大的继电器;
2. 电源软启动。

网友Z:
第4个,做个预充电路,就并个电阻,充好电容,后就断开预充,回到主充线,

网友AA(2017-05-26):
加我威信,我也是电子,,13422424212

网友AB:
出现粘连的概率有没有可能是继电器触点的质量造成的。。。

网友AC(2020-05-04):
同样的问题 马一下 看看

网友:
直接换掉继电器,换成相同封装的OMR继电器,我司以前有款产品在客户使用时也产生你说的这个现象,后来客户给我们建议换成OMR的,换后啥事没有

网友AD:
可以考虑增加一个预充电电路

网友AE:
加一个N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