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TM1650 LED数码管驱动芯片工作原理

楼主(2016-10-25):
53.1 特性描述
TM1650是一种带键盘扫描接口的LED(发光二极管显示器)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有 MCU输入输出控制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 驱动、键盘扫描、辉度调节等电路。TM1650性能稳定、质量可靠、抗干扰能力强,可适用于24小时长期连续工作的应用场合。
适用领域: 家用电器产品如机顶盒、空调、DVD/VCD等显示的驱动。。
1、芯片管脚分布
2、芯片管脚说明
53.2 功能特点
● 两种显示模式:8段×4位和7段×4
● 段驱动电流大于25mA,位驱动电流大于150mA
● 提供8级亮度控制
● 键盘扫描:7×4bit内部集成三极管驱动
● 高速两线式串行接口
● 内置时钟振荡电路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 支持2.8V-5.5V电源电压
● 提供DIP16SOP16封装
53.3 功能描述
TM1650驱动共阴极数码管屏接线电路图。
昨天 16:16 上传

图53.1  TM1650驱动共阴极数码管屏接线电路图

楼主:
TM1650 采用 I2C串行传输协议通讯
一个字节数据的传输格式如下图,数据发送时 MSB 在前,LSB 在后。微处理器的数据通过两线总线接口和 TM1650 通信,在输入数据时当 SCL 是高电平时,SDA 上的信号必须保持不变;只有 SCL 上的时钟信号为低电平时,SDA 上的信号才能改变。数据输入的开始条件是 SCL 为高电平时,SDA 由高变低;结束条件是 SCL 为高时,SDA 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
图53.2  I2C通讯标准格式
53.5  TM1650 读按键数据时序
读按键数据时序
读数据时,SCL 下降沿,数据从 TM1650 SDA 脚输出。
图53.3  TM1650读按键数据时序
图53.4  TM1650 对应键盘扫描码
备注:读按键时,DIGKI串接2K电阻,不支持组合键。
53.6  TM1650 写寄存器时序
图53.5  TM1650写寄存器时序

楼主:
一个完整的写显示时序
昨天 16:18 上传

图53.6  TM1650一个完整的写显示时序
    如果想详细了解TM1650芯片功能,请参考相关芯片手册。

网友A(2016-12-18):
什么意思?

网友B:
买这个数码管的时候人家都不提供管脚的图的

网友:
学习了,这个跟MAX7219有点类似啊。

网友C:
时序图是通信关键所在。

网友D:
把天微的资料发到这里来?

网友E(2018-10-26):
很详细啊

网友E:
驱动数码管 我们一般用595 573  其他很少用啊

网友E:
数量少的话,使用三极管也可以啊

网友F:
7219用过,比较贵

网友G:
资料呢,我怎么看不到

网友H(2020-10-30):
不提供管脚图嘛?

网友I:
带了很详细的附件挺不错的 不过可能没有时间看完

网友J:
挺详细的 谢谢分享 性能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