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使用多个DS18B20,怎样完成寻址?

楼主(2016-10-25):
    大家好,我是萌新小白一枚,最近准备研究一下两路DS18B20进行温度测量,单个18B20的程序我已经写完调试成功了,通过查资料我知道每个18B20是有全球唯一的序列号的,要正常在一根单总线上挂在两个18B20,那就要涉及到寻址的问题了。通过查询资料,我得知,读ROM的指令是0x33,匹配ROM的指令是0x55。
    我不理解的地方以下两点:
        1、是否先使用0x33指令读取ROM,把这个返回的64位值8个8个放在数组中储存,然后在使用0x55把这64位的ROM值发送到MCU中,让MCU再去匹配这个值呢?
        2、是否是使用8个数组,如下:ROM[0]=readrom();…………ROM[8]=readrom();这样子取得64位的ROM序列?那么,我得到这个64位ROM以后该怎么进行匹配工作呢?0x55可以自动匹配吗?
希望大家能给我指点一下该如何处理这种多点18B20的寻址,最好是依托我的单点测量程序进行说明,谢谢!
以下我附上我自己的18B20单点测量代码:
    电路介绍:
         1、使用51平台。
         2、使用两个共阴极四段八位数码管,WE代表位选,DU代表段选。
         3、数码管使用两块74HC573锁存器驱动。WE/DU=1时开放写入,WE/DU=0时锁存。
         4、单总线DQ连接在P2^4口。
         5、我这程序本来有按键以后将摄氏度转换成华氏度的功能,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我删去了,可能有删除的不干净的地方,请大家自己斟酌一下。

问题的关键在于: 如何在这个程序中加入另一个18B20并能正常使用,比如按键1按下显示18B20-1,按键2按下显示18B20-2。

    代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Q=P2^4;
sbit DU=P2^0;
sbit WE=P2^1;
bit flag=0;
uchar bai,shi,ge,xsd;//定义温度位数。百、十、个、小数点
uint readdat[2];  //温度读取值缓存
uint test;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数码提取库
uchar disbuff[]={0,0,0,0,0,0};//显示缓冲区

void delay50us()                        //延时函数
{
uchar a,b,c;
for(a=0;a<1;a++)
for(b=0;b<1;b++)
for(c=0;c<28;c++);
}

void delay60us()
{
uchar a,b,c;
for(a=0;a<1;a++)
for(b=0;b<1;b++)
for(c=0;c<35;c++);
}

void delay80us()
{
uchar a,b,c;
for(a=0;a<1;a++)
for(b=0;b<1;b++)
for(c=0;c<48;c++);
}

void delay600us()
{
uchar a,b,c;
for(a=0;a<6;a++)
for(b=0;b<1;b++)
for(c=0;c<63;c++);
}
void delay1ms(uchar ms)
{
uint i;
uchar j;
for(i=0;i<ms;i++)
{
for(j=0;j<200;j++);
for(j=0;j<102;j++);}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uchar bitloop=0xfe;                   //定义位循环初始状态
uchar i;
for(i=0;i<6;i++)                        //启用6个数码管,依次按位循环,初始位有bitloop开始
{
DU=1;
P0=table[disbuff];         //数码管段选,通过disbuff[]得到的值甄选所需数值
if(i==2){P0|=0x80;}   //小数点
DU=0;

WE=1;
P0=bitloop;                                  //当前循环到的数码管位数
WE=0;

bitloop=_crol_(bitloop,1);
delay1ms(1);
}
}

uint res(void)                   //18b20初始化函数
{
uint zx;
DQ=0;
delay600us();
DQ=1;
delay50us();
zx=DQ;
delay80us();
return (zx);
}

void write(uchar dat)          //18b20写一个字节函数
uchar j;
for(j=0;j<8;j++)
{
DQ=0;
DQ=dat&0x01;
delay60us();
DQ=1;
dat>>=1;
}
}

uchar read(void)           //18b20读一个字节函数
uchar i;
uchar temp=0;
for(i=0;i<8;i++)
{
DQ=0;
temp>>=1;
DQ=1;
if(DQ){temp|=0x80;}
delay60us();
}
return(temp);
}

void temperature_read()          //温度采集函数
{
res();
write(0xcc);
write(0xbe);
readdat[0]=read();
readdat[1]=read();
test=readdat[1]*256+readdat[0];
test=(test*0.0625+0.00500)*100;        //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res();
write(0xcc);                     //跳过ROM
write(0x44);
if((readdat[1]&0xf8)!=0x00)         //判断温度值的正负,18B20协议 高八位全为0温度为负,1为正
{
delay1ms(1);                                        //如果为负
test=~test;
test=test+1;                                           //处理负温度让其变成可读写的值
flag=1;                                           //标志位置1
}
else                                                           //如果为正
{flag=0;}                                                   //标志位置0
if(flag==1)                                        //负值成立,第一位数码管写负号
{disbuff[0]=0x0c;}

else if(flag==0)                                  //正值成立,第一位数码管写0
{disbuff[0]=test/10000;}

disbuff[1]=(test%10000)/1000;        //显示函数取值
disbuff[2]=(test%1000)/100;
disbuff[3]=(test%100)/10;
disbuff[4]=test%10;
disbuff[5]=0x39;                //显示C,作为摄氏度单位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

void main()
{
EA=1;
EX0=1;
while(1)
{
temperature_read();                  //调用温度采集函数(显示函数在温度采集函数中已被调用
}
}

谢谢大家,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先搜索,有算法的

楼主(点评):
谢谢回复,我正在学习这个算法。

楼主:
我正在学习这个用二叉树实现1-wire搜索算法的方式,等有眉目我开源一帖和大家再讨论。
NOW LOADING……

网友B:
能看到搂住这么努力.真的很赞.
当时我设计单片机学习板就想弄这么一个实验,可是这样成本就无端多了5块钱...
不过把2个绑在一起就可以实验.
算法官方手册就写明白了.就看你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看到搂住这么努力.真的很赞.
当时我设计单片机学习板就想弄这么一个实验,可是这样成本就无端多了5块钱... ...

正在研究这个算法,不理解透彻也没法实现呐!问学校老师相关的问题,他就撇给我一个1-Wire算法介绍给我,说比较复杂,让我考虑用两个IO口。要是用IO口,八个我也行,还用问他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在研究这个算法,不理解透彻也没法实现呐!问学校老师相关的问题,他就撇给我一个1-Wire算法介绍给我, ...

这个算法还是很简单的,就是遍历二叉树
在rom search的时候,B20会返回两个结果
这个是告诉你当前这个二叉树的子节点信息
然后你再输出一个结果,这就是选择往哪颗子树上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在研究这个算法,不理解透彻也没法实现呐!问学校老师相关的问题,他就撇给我一个1-Wire算法介绍给我, ...

老师说什么都复杂,觉得你们不会啊.官方有搜索说明.按照那个去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