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单片机较少IO口实现多个LED跑马效果

楼主(2016-10-25):
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672023620\Image\Group\QBL~6FN3{AY{%5U67$@2XR9.png请问一下,只用单片机5(4)个IO口控制12个LED,要怎么实现类似跑马灯的效果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672023620\Image\Group\QBL~6FN3{AY{%5U67$@2XR9.png,程序该如何实现

网友A:
理论上程序实现应该很简单吧,让哪个灯亮对相应的IO进行操作即可。
我更想知道,直接IO扣驱动,有多大电流呢?

网友B:
用595  3个IO可以实现n个

网友C:
要外接芯片。。不然引脚不够,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程序实现应该很简单吧,让哪个灯亮对相应的IO进行操作即可。
我更想知道,直接IO扣驱动,有多大电流 ...

这个要怎么才能实现,可以帮说一下,那个电流暂时先不考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95  3个IO可以实现n个

只可以用单片机IO口

网友D:
3X3最多9个LED吧

网友E:
这个好搞,595采用级联的接法,程序上也很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