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各位大神这个电源如何将高压变低压的?

楼主(2016-10-25):
这是电动车的大功率控制器。现在情况低压电源没输出。上面好多胶水我只弄成这样。 将就看看吧。。

那个大电容下面的小电容应该就是电源部分了。没看到变压器,稳压电源 限流电阻。。。。有几个lm358.1117,fzt955 ,我想问下一般这种电路是如何把高压转成低压供单片机使用的?芯片是STM32F103C8T6
我知道说的有点乱。。简单点就是这个电路是如何高压转成低压的。。。

楼主:
还有请问下那个fzt955是什么东西?麻烦大家了

网友A:
你说的电动车 是电动自行车?
电压多少伏的?
你说的高压是多少范围?
看图中 如果没有变压器什么的,应该这个个电源部分就是个DCDC 芯片降压得到的低压

网友A:
fzt955
看来电源部分也许是个 三极管串联降压稳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fzt955
看来电源部分也许是个 三极管串联降压稳压电路

不懂。就是不同的电动摩托车。6000w的。网上卖2000块 我看下能不能修好。这个价格应该也是虚标的 ....

dcdc芯片降压是怎么回事?然后 电压是72v-96v的。

感觉不像一般的那种 控制器

刚才有个人讲是电感式降压

我不懂 别的都是有变压器  稳压器之类的

网友B:
开关电源

网友C:
有MCU,是电机驱动器吧。。。。。。。

网友D:
变低压应该是BUCK电路,找找是否有储能电感,通常是个磁环。还有你这图看得脖子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