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用过msp430FR系列BSL下载程序?

楼主(2016-10-25):
现在用的时msp430FR6972想通过BSL 下载程序。已经了解了两天了还是无果,哪位大神实现过,请赐教!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下载器和上位机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下载器和上位机软件?

我昨天又上网查了资料,现在了解到如果想让msp430单片机进入BSL 必须要产生在rst与TEST上产生特定时序,之后再握手之类的,现在在了解如何产生特定时序,好像时需要一个usb转ttl的板子,再加上软件才能实进入bsl的时序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下载器和上位机软件?

还有就是什么软件能控制DTR和RTS的时序啊?

网友B:
TI....我目前也只用实验板...上次也问了这个问题...看着好累...那些资料....估计要找一个好的代理商,技术支持一下...呵呵

网友C:
BSL下载得有一个上位机下载软件吧

网友D:
我也用的FR系列 不过我用的是jtag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