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流声

楼主(2016-10-25):
用TI官网的设计器设计了一个24V转12V再转5V的电路,用的是TPS54332和56220。
PCB有电流声,24V、12V、5V的LED电源指示灯的亮度感觉不持续,感觉在抖动一样。不知道电流声是电感发出的,还是其它部分发出的,LED会发出电流声吗?
@dirtwillfly @xyz549040622 @icecut

这个电源该怎么设计?根据芯片的参考手册么?没经验啊

网友A:
看看输出电压或者输出电流的波形应该就很好查了

网友B:
楼上正解,用示波器观察一下吧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就是电感的问题,电感是严格按照参数来的吗?

网友D:
是的, 通常电感会比较容易发声音.
亮度有抖动, 说明电路的工作并不稳定,可能设计的参数并不很合理

网友E:
关注中,楼主上传图纸

网友F:
贴图.发声不是大问题

网友G:
水流流经河道能发出水流声,我在想,是不是电流也是有声音的?只不过人耳听不见而已?

网友H:
电流发声主要还是元器件内部磁场导致震动所致的吧。
电流本身没有声音,水应该也差不多。。。水本身没有声音,碰到东西震动才有声音

网友I:
一般来说是电感的声音。。。
当然也不排除开关元器件有声音,我遇到过的大部分都是频率和电感值不匹配,调整一下电感容易解决的

网友J:
LED 不稳定是你电路设计不合理导致的,变压器不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就知道了,波形肯定不正常。效率还很低。改善电路或者变压器参数。电流声也是这个导致的,或者你后级滤波或者纹波太大导致的。

网友K:
通常是电感发出的,楼主都用了些什么电感

网友L:
一般来说,就是电感发出的

网友M:
LED都能觉察到闪,还怎么用。

估计是电感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输出电压或者输出电流的波形应该就很好查了

是看纹波么?纹波挺小的,具体多大记不得了,应该多大才算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贴图.发声不是大问题

一楼贴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来说是电感的声音。。。
当然也不排除开关元器件有声音,我遇到过的大部分都是频率和电感值不匹配,调 ...

频率和电感值的匹配有什么要求?这方面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通常电感会比较容易发声音.
亮度有抖动, 说明电路的工作并不稳定,可能设计的参数并不很合理 ...

贴图了,麻烦大神看看

网友I:
引用 楼主:
频率和电感值的匹配有什么要求?这方面不懂

电感工作没工作在额定频率,电流什么的情况下肯定会有自激啊之类的情况,从而有声音
所以主要还是前几楼说的 要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感工作没工作在额定频率,电流什么的情况下肯定会有自激啊之类的情况,从而有声音
所以主要还是前几楼 ...

波形要怎么看,我就看了一下,纹波不大。不知道该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