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的阻抗怎么计算

楼主(2016-10-25):
地线的阻抗怎么计算

网友A:
要区分开导线的电阻与阻抗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B:
我们用欧姆表测量地线的电阻时,地线的电阻往往在毫欧姆级,电流流过这么小的电阻时怎么会产生这么大的电压降,导致电路工作的异常

网友C:
电阻指的是在直流状态下导线对电流呈现的阻抗,而阻抗指的是交流状态下导线对电流的阻抗,这个阻抗主要是由导线的电感引起的

网友C:
实际地线上的电位并不是恒定的。

网友D:
用仪表测量一下地线上各点之间的电位,会发现地线上各点的电位可能相差很大。正是这些电位差才造成了电路工作的异常

网友E:
任何导线都有电感,当频率较高时,导线的阻抗远大于直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