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LS/HCT/F系列芯片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6-10-25):
74HC/LS/HCT/F系列芯片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LS是低功耗肖特基,HC是高速COMS。LS的速度比HC略快。HCT输入输出与LS兼容,但是功耗低;F是高速肖特基电路;

网友B:
LS是TTL电平,HC是COMS电平。

网友A:
LS输入开路为高电平,HC输入不允许开路, hc 一般都要求有上下拉电阻来确定输入端无效时的电平。LS却没有这个要求

网友C:
LS输出下拉强上拉弱,HC上拉下拉相同

网友B:
工作电压不同,LS只能用5V,而HC一般为2V到6V;而HCT的工作电压一般为4.5V~5.5V

网友D:
电平不同。LS是TTL电平,其低电平和高电平分别为0.8和V2.4,而CMOS在工作电压为5V时分别为0.3V和3.6V,所以CMOS可以驱动TTL,但反过来是不行的

网友C:
驱动能力不同,LS一般高电平的驱动能力为5mA,低电平为20mA;而CMOS的高低电平均为5mA;

网友D:
CMOS器件抗静电能力差,易发生栓锁问题,所以CMOS的输入脚不能直接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