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主要参数有哪些?

楼主(2016-10-25):
晶振的主要参数有哪些?

网友A:
标称频率

网友B:
负载电容

网友C:
频率精度

网友C:
频率稳定度

网友C:
不同的晶振标称频率不同,标称频率大都标明在晶振外壳上。如常用普通晶振标称频率有:48kHz、500 kHz、503.5 kHz、1MHz~40.50 MHz等,对于特殊要求的晶振频率可达到1000 MHz以上,也有的没有标称频率,如CRB、ZTB、Ja等系列

网友D:
负载电容是指晶振的两条引线连接IC块内部及外部所有有效电容之和,可看作晶振片在电路中串接电容。

网友D:
负载频率不同决定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不同。标称频率相同的晶振,负载电容不一定相同。

网友D:
石英晶体振荡器有两个谐振频率,一个是串联揩振晶振的低负载电容晶振:另一个为并联揩振晶振的高负载电容晶振。

网友D:
标称频率相同的晶振互换时还必须要求负载电容一至,不能冒然互换,否则会造成电器工作不正常

网友D:
频率精度和频率稳定度:由于普通晶振的性能基本都能达到一般电器的要求,对于高档设备还需要有一定的频率精度和频率稳定度

网友D:
频率精度从10^(-4)量级到10^(-10)量级不等。稳定度从±1到±100ppm不等

网友D:
这要根据具体的设备需要而选择合适的晶振,如通信网络,无线数据传输等系统就需要更高要求的石英晶体振荡器

网友D:
晶振的参数决定了晶振的品质和性能。在实际应用中要根据具体要求选择适当的晶振,因不同性能的晶振其价格不同,要求越高价格也越贵,一般选择只要满足要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