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常见问题

楼主(2016-10-25):
请问多层电路板是否可以用自动布线
可以的,跟双面板一样的,设置好就行了.

楼主:
在protel中能否用orcad原理图
需要将orcad原理图生成protel支持的网表文件,再由protel打开即可.

楼主:
一个问题:填充时,假设布线规则中间距为20mil,但我有些器件要求100mil间距,怎样才能自动填充?
可以在design-->rules-->clearance constraint里加

楼主:
有没有设方孔的好办**除了在机械层上画.
可以,在multi layer上设置.

楼主:
99se的3d功能能更增进些吗?好像只能从正面看!其外形能自己做吗?
3d图形可以用 ctrl + 上,下,左,右键翻转一定的角度.不过用处不大,显卡要好才行.

网友A:
protel99se后有没推出新的版本?
即将推出.该版本耗时2年多,无论在功能、规模上都与protel99se,有极大的飞跃.

网友A:
布线后有的线在视觉上明显太差,protel这样布线有他的道理吗(电气上)
仅通过自动布线,任何一个布线器的结果都不会太美观.

网友A:
如何使用protel 99se的pld仿真功能?
首先要有仿真输入文件(.si),其次在configure中要选择absolute abs选项,编译成功后,可仿真.看仿真输出文件

网友A:
自动布线前如何把先布的线锁定??一个一个选么?
99se中的锁定预布线功能很好,不用一个一个地选,只要在自动布线设置中点一个勾就可以了.

网友A:
protel pcb图可否输出其它文件格式,如hyperlynx的? 它的帮助文件中说可以,但是在菜单中却没有这个选项
现在protel自带有pcb信号分析功能.

网友A:
我用99se6布一块4层板子,布了一个小时又二十分钟布到99.6%,但再过来11小时多以后却只布到99.9%!不得已让它停止了
对剩下的几个net,做一下手工预布,剩下的再自动,可达到100%的布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