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多机通信

楼主(2016-10-25):
程序实际编写时可以注意以下3部分的设置:
一、设置静默模式:

函数原形
void USART_WakeUpConfig(USART_TypeDef* USARTx,
u16 USART_WakeUp)

其中 USART_WakeUpUSART 的唤醒方式:
1 USART_WakeUp_IdleLine  空闲总线唤醒
2 USART_WakeUp_AddressMark  地址标记唤醒
   二、地址唤醒中地址设置:
      函数原形
void USART_SetAddress(USART_TypeDef* USARTx,
u8 USART_Address)

      其中USART_Address:是设置 USART 节点的地址。
      例如:USART_SetAddress(USART2, 0x5);
   三、检查是否进入静默:
      函数原形
void USART_ReceiverWakeUpCmd(USART_TypeDef* USART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其中NewState: USART 静默模式的新状态这个参数可以取:ENABLE 或者 DISABLE

网友A:
利用USART可以进行多机处理器通信,其原理就是使从机处于静默模式。。

网友B:
由主机在需要的时候发送指令唤醒从机,并传输数据。

网友C:
STM32静默模式特点:1、所有接收状态位都不会被设置;2、所有的接收中断都被禁止;

网友D:
USART_CR1寄存器中的RWU位被置1,RUW可以硬件自动控制或者在某些条件下由软件写。

网友E:
连接方法很简单啊,主机的TX输出与从机的RX端口直接相连,从机TX端口要经过与非门与主机RX端口连接。

网友F:
多机通信方式有2种:空闲帧唤醒和地址唤醒。

网友G:
空闲帧唤醒可以同时唤醒所有从机,在从机处于静默模式时发送空闲帧(即所有位均为1的数据),唤醒多个从机,实现多个从机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USART可以进行多机处理器通信,其原理就是使从机处于静默模式。。

是的,地址唤醒可以唤醒单个从机,从机静默时发送地址帧,从机自动对比地址,地址配对正确则该从机唤醒,否则继续进入静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主机在需要的时候发送指令唤醒从机,并传输数据。

只有被寻址者才被激活,来接收数据,减少由未被寻址的接收机器参与带来的多余的USART服务开销。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静默模式特点:1、所有接收状态位都不会被设置;2、所有的接收中断都被禁止; ...

好像是的 总结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接方法很简单啊,主机的TX输出与从机的RX端口直接相连,从机TX端口要经过与非门与主机RX端口连接。 ...

不知道是否可以详细讲解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空闲帧唤醒可以同时唤醒所有从机,在从机处于静默模式时发送空闲帧(即所有位均为1的数据),唤醒多个从机 ...

恩 是的,我知道这个。。

网友H:
看看,感觉对于多机通讯,需要注意的地方特别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