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在线等,请教大家一个稳压芯片XC6206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10-25):
最近在设计小四轴,供电方面采用3.7V 1S 的锂电池,但是电路上芯片需求电压是3.3V。如果不采用“先升压,后降压”的方案,用一片XC6206这个芯片,是否可以满足需求?这个芯片中文资料讲的没看明白,有点不太知道这个芯片适用的输入输出的压差应该是多少才能正常工作。
补充:电路上就一个单片机,NRF2401,MPU6050,CP2102.

楼主:
自己顶顶,别沉啊

网友A:
如果不考虑效率,XC6206够用了,3.4V转3.3V都可以提供100mA负载。
如果要考虑效率,建议用DC-DC降压,这样效率远比LDO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考虑效率,XC6206够用了,3.4V转3.3V都可以提供100mA负载。
如果要考虑效率,建议用DC-DC降压,这样 ...

谢谢大神!!!我是小四轴上供电用的,我不太理解您说的这个效率的好坏,您能具体给我说说么?我现在用到四轴上,是否可以满足需求?主要芯片有MCU,陀螺仪6050,nrf2401,CP2102

网友A:
效率,就是表征损耗的,比如锂电满电压是4.2V,用LDO转3.3V,大概效率就是3.3/4.2=78%,也就是有22%的电能被转为热能在LDO消耗掉了。而用DC-DC,这个应用下基本都是90%以上的效率,这样你的电池续航能力就大很多了。
楼主要评估下那几颗芯片的最大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就是表征损耗的,比如锂电满电压是4.2V,用LDO转3.3V,大概效率就是3.3/4.2=78%,也就是有22%的电能 ...

哦哦,原来是这样,谢谢大神指点,原谅我是个小白。可否留个qq?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原来是这样,谢谢大神指点,原谅我是个小白。可否留个qq?

我不是什么大神哈,小小电工一枚,QQ满员了,可以加下面的群

网友B:
可以使用同步整流的DC-DC芯片,效率可以到达93%以上,即使电池电压降至3.4V,也可以稳定输出3.3V电压,输出电压低纹波。我们专业做DC-DC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