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sp430 关于lcd1602显示问题

楼主(2016-10-25):
1. 精确定时编译不成功

楼主:
2. 判忙函数出错  怀疑是不是寄存器定义出了问题

楼主:
3. 写入字节函数出错   也怀疑端口寄存器哪里出错

楼主:
端口定义图

楼主:
楼主比较白痴  请轻喷

楼主:
将data_out 那里改成 P1OUT 之后 写字节函数解决   将data_in 改成 P1IN 却解决不了判忙函数问题

网友A:
出現這些錯誤應該是你的搭配的.h黨加入文件後路徑沒設好產生的

网友B:
在哪学这种库函数版本的编程方**==第一个这种没用过呢
我都是用寄存器式的....
忙检测...也没有用过...BIT7是不是定义不对?

网友C:
在宏定义中加下括号试试

网友D:
把你报的错贴上来

网友E:
有两天没看到楼主了。楼主的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两天没看到楼主了。楼主的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对啊   解决了呢  慢慢来还是OK的

网友F:
这个定时器跟液晶屏有什么关系

网友F:
引用 楼主:
2. 判忙函数出错  怀疑是不是寄存器定义出了问题

读写可以直接通过延时来实现吧。

网友G:
楼主怎么解决的,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怎么解决的,什么原因?

我现在的判忙函数还是有一点问题  但是现在已经可以正常显示了
原先是我的判忙函数有问题

网友H:
这个自己通过延时计算就行。

网友H:
精确的延时最好通过定时器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精确的延时最好通过定时器设计。

但是我是用lcd1602做测湿度  并不是单独一个显示  用定时器我觉得有点麻烦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是用lcd1602做测湿度  并不是单独一个显示  用定时器我觉得有点麻烦
...

楼主,我之前也遇到精确定时出现问题的现象,楼主能分享下是怎么解决的么

网友J:
这个延时都是跟时钟一样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2. 判忙函数出错  怀疑是不是寄存器定义出了问题

这个的警告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的警告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我的显示有时候还是会乱码   我在想  我是不是要在判忙函数后面加个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之前也遇到精确定时出现问题的现象,楼主能分享下是怎么解决的么 ...

我是  判忙函数出了问题  返回去的值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