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用导入的.dat矩阵运算

楼主(2016-10-25):
在某个地址load进来的.dat数据,赋值给float *dat;
dat=(float *)(地址);
然后赋值给一个矩阵matrix A
定义的结构体 matrix{int row,int col; double **mat}
用两个for循环赋值

*(*(A.mat+i*n)+j)=((*dat)+i*n)+j//大概是这样 ,记不清了
dsp仿真条件下运行,只能单步几个for循环,就开始报错 说memroy acess error
但是左边如果直接用二维数组赋值就可以
可是算法要用到很多矩阵运算,也不知道中间结果的维数,用二维数组不现实,
上面的结构体形式的算法在VC6中可以运行成功,dsp就不行了
求教各路大神!怎么办!!

网友A:
应该还是数组的问题,数组越界了吧。

网友B:
DSP上跑  都是根据不同型号  有对应的存储区
和VC不能对比

网友C:
没有试过这个矩阵运算。

网友D:
这个仿真调试下的看看。。查找下原因还是不难的。

网友C:
可以在matlab里面仿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数组的问题,数组越界了吧。

可是数组很大怎么办 中间变量的矩阵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P上跑  都是根据不同型号  有对应的存储区
和VC不能对比

用的6713仿真的 大概是10000*800的数组,和800*1的数组,二者相乘或者对结果加、减、转置。需要对所有中间变量定义存储区域吗  这样很大的

网友E:
dsp中用导入的.dat矩阵运算,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如何导入呢?

网友F:
dat里面包括哪些数据呢?

网友F:
VC6的读取机制一样的吗?

网友G:
那个型号的?

网友H:
应该是数组越界了

楼主:
知道原因了 虽然对matrix A分配了内存 但是  里面的指针没有确切的长度 会乱分配到别的地方 然后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dsp中用导入的.dat矩阵运算,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如何导入呢?

按格式存一个.dat数据 ;再从你设置的地址那导入  load

网友I:
这个不是在matlab里面实现的矩阵导入吗

网友I:
DSP确实没有实现过这些数据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