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中cannot find file "typedef"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0-25):
请教一下,在ccs中利用typedef定义了一个结构体,为什么会有相应的错误提示?

网友A:
新建工程,将源文件和头文件,库文件重新添加上再编译 试试看

网友B:
网上好多人遇到这种问题 ,参考一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貌似这个问题好复杂呀,把你错误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D:
这个纯粹是是定义的问题的

网友E:
这个检查下,看是不是前后关联的头文件中缺少;的。。。我遇到过的

网友F:
没有用过这个结构体,直接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