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8二次boot问题

楼主(2016-10-25):
自己按照DM648评估板提供的二次boot程序进行了修改,用在自己的648板子上。连接仿真器时,二次boot程序可以把flash中的用户程序搬到运行空间里,且用户程序运行正常。当把二次boot程序烧写到flash第一扇区后,裸板运行时发现二次boot没有成功。
会是什么问题??  板子硬件是否存在问题呢??

网友A:
boot方式选择正确吗?

二次boot的这个boot是bootrom直接跳转的吧?

网友B:
烧入flash的是bin文件吗?bootrom不识别其他格式的文件的

网友C:
这样的boot方式,应该是要把.out里边的text段直接放在nor flash的起始扇区

网友D:
楼主知道怎么实现脉冲的频率的实时改变吗?

网友E:
这个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F:
一次boot,二次boot?这是什么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