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问题

楼主(2016-10-25):
3.6V的锂电池,接上后续的升压模块后,两端电压下降到0.5V,不足以启动后续电路。怎么解决?求助。
是因为锂电池功率太小吗?还是因为电池电阻?如何改进电路。谢谢

网友A:
假如只是接上后面的模块而没有带负载的话那么就可以去检查模块了

网友B:
是不是过载了,大致计算一下负载有多重,电池能不能带得动

网友C:
电池容量比较小,且没带保护板吧

网友D:
是不是负载太重了,直接把电源拉下来了!仔细看看3.6V电源的带载情况和内阻

网友E:
先空载启动,正常的话,就可能是带载启动时候启动电流过大,导致电池保护电路保护了。电池也有过流保护的。电池如果提供不了你升压电路的启动功率的话,他也会自己保护,一种是过流保护,比如启动时候锂电池是5A过流保护的话,你电源启动也是瞬间功率比较大,也会这样保护,一种是启动功率太大,直接将电池的电压4V直接拉低到3.3V过压保护,也会这样的,保护后电池输出端就是大概0.5V,先要找出原因,才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F:
接升压模块的,,不应该的 啊,,这个看下电池还有电没

网友G:
先找个稳压电源供下电的看看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