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对上电顺序有没有要求呢

楼主(2016-10-25):
JTAG对上电顺序有没有要求呢。我手头的这个jtag必须先给 CPU 板子通电,然后给 JTAG 插上 USB 线,否则烧写时就在那里发呆,必须拔掉 USB 接头,重新插一下,才可以继续下载。

网友A:
我觉得是地线的连接问题,一般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B:
没有这回事的,估计是由于硬件的连接导致的问题。

网友C:
对时序是没有要求的,但是前提是硬件连接OK

网友D:
没有要求。有可能是下载的时候 配置不正确 或者JTAG的电源供电引脚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