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想用低失调电压OP用作比较器

楼主(2016-10-25):
有一个应用 希望比较器端处的失调电压和电压噪声引入的误差越小越好 目前看到比较理想的比较器是AD790
失调电压为250uV  如果使用精密运放作为比较器是不是会更加理想? 看了看opa2277失调10uV 但是输入级有二极管箝位 应该是不能用作比较器  大家有没有相关经验?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还有什么型号可以推荐推荐吗 另外 电源需要用±5V的。
谢谢!

网友A:
用运放当做比较器反应时间会比较慢、过饱和回复的时间也慢,其他细节可以看看ADI的应用笔记。
输入级有嵌位二极管的运放不能用来做比较器,因为一旦电压高于差模输入电压范围,可能会导致耗电增加甚至损伤嵌位二极管,楼主可以看下SGM8251,这款也是高精度运放,差模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大,可以用来当比较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运放当做比较器反应时间会比较慢、过饱和回复的时间也慢,其他细节可以看看ADI的应用笔记。
输入级有嵌位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