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编译提示重定义了,我只定义了一次呀

楼主(2016-10-25):
MDK编译提示重定义了,我只定义了一次呀,什么问题呢main.c(21): warning:  #223-D: function "TIM2_TIM_GetCapture4_Init" declared implicitly

网友A:
在文件开头填写TIM2_TIM_GetCapture4_Init所在的头文件,include

网友B:
应该是需要extern申明的吧

网友C:
关于重定义,你找找是不是分别在两个.c文件中定义了两个一样的变量或者函数呢

网友D:
你是否是.c和.h文件中都申明这个变量的呢

网友E:
warning: function declared implicitly
这是由于没有声明函数原型造成的。
在a.c中,
void main()
{
.....
delay();
....
}
在b.c中
void delay()
{
}
如果就只是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上面的worning的。
解决办法是在b.h中写 extern void delay();然后在a.c中include "b.h"就ok了。
再看程序,发现只包含了DSP281x_Device.h,后来把DSP281x_Examples.h添加进去就消除worning了。
DSP281x_Examples.h中又include“DSP281x_GlobalPrototypes.h”,而这个头文件中声明了全部的外部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