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求助圈圈大哥,推荐USB接口芯片。

楼主(2016-10-25):
求助圈圈大哥,我想开发一个采集系统,采集板通过USB上传给PC上位机。现在想选一款USB接口芯片。系统对上位机程序的要求不高,只要能把数据存到.txt文件中即可,并且能向采集板发送数据。我不会上位机编程,所以最好是能有现成的简单上位机软件。请圈圈大哥帮忙推荐个USB的方案,不胜感谢啊!

网友A:
最方便的USB方案应该是CH9328芯片,下位机上传电脑USB,上位机不需要开发软件,上传时直接在鼠标光标处自动输入,就像键盘输入那样。或者直接使用CH559或CH558单片机做这个功能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方便的USB方案应该是CH9328芯片,下位机上传电脑USB,上位机不需要开发软件,上传时直接在鼠标光标处自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