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输出端过流保护电路问题分析

楼主(2016-10-25):
先附上原理图
问题如下:
1、用电子负载均匀连续调节电流,待RS上电压达到0.6V时,IRF4905会截止,达到过流保护作用。
2、但是如果直接将输出负载短路后,直接烧了输入端的保险管,并没有达到过流保护作用。
3、本电路原计划是用于开关电源多路输出时,输出级过流保护的。
请各位朋友来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均匀缓慢增大电流能保护,但是直接短路输出时却不能保护呢?需要怎么修改?

网友A:
可能直接短路时候,你4905是开路状态,4905前端电压也将为很低了,无法关断。这个电路要调准,还要考虑你输入电压的性能参数,VIN 要分析清楚。过流的时候,4905是正常工作的。压降很小,如果是短路的话,RS是接近0电压的低电压,4905前端也可能是接近0V的低电压。电流会很大。所以保险丝就断了,你电路不是关断的

网友B:
电源电压失掉了,无法工作了。

网友C:
不知楼主这样来区分短路和过流这两个概念的?
短路,输出电压近似零伏,同一组电压上的保护电路还能工作?那不烧保险就烧管子了。
过流是,流过负载的电流增加,但输出电压虽然会降低。但仍可以让保护电路正常工作。
所以改进的办法,可以给保护电路单独一个绕组供电,比如和稳压回路共用。。

网友D:
短路和过流是两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路和过流是两种模式

可否给点建议呢?

网友E:
电路图没画错?MOS寄生二极管一直在导通,你能关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否给点建议呢?

缓慢上升一般激发过流保护,可以通过软件或者硬件实现

直流短路,电流上升速度快,一般采用硬件保护,峰值

网友F:
要加辅助电源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否给点建议呢?

高手已经告诉你重要两点:
1).高短路和过流是两种模式.
2).最好加个辅助电源(既独立供电电源)的短路保护电路,检测Rs上的电流即可.
要想拥有可靠和稳定的保护电路,辅助电源必不可少.

网友H:
很好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