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总线模块

楼主(2016-10-26):
PSoC USB作为一个USB设备和一个主机进行通信。USB模块作为PSoC内的一个固定功能的设备。只支持全速通信(12Mbps),并且和USB2.0协议兼容。

网友A:
USB设备设计成即插即用,也支持热插拔。

网友B:
与USB2.0规范兼容;

网友C:
支持全速外设,最高速率到12Mbps;

网友B:
支持8个数据端点和1个控制端点;

网友B:
支持四种类型的传输-块(批量)传输、中断传输,同步传输和控制传输;

网友D:
支持存储转发传输模式,最大包的大小为64个字节;

网友C:
差分信号(D+和D-)输出;

网友D:
支持P2/2和CMOS信号;

网友C:
支持两个Vccd电压范围,通常的电压范围为3.3V;

网友E:
由串行接口引擎(Serial Interface Engine,SIE)和仲裁器构成

网友D:
SIE用于处理译码,以及在发送和接收时,创建数据和控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