Δ-ΣADC模块概述

楼主(2016-10-26):
PSoC5ADC是一个采用Δ-Σ技术实现的高分辨率ADC。Δ-Σ转换器是一个集成的转换器,它通过过采样、噪声整形、平均和抽取,提供了高的信噪比SNR和高的分辨率。

网友A:
一个Δ-Σ模拟到数字转换器(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ADC)有两个主要的元件:一个调制器和一个抽取器。

网友B:
调制器将模拟输入信号转换成一个高数据率(过采样)、低分辨率(通常1比特)的比特流,比特流的平均值对输入信号电平进行平均

网友A:
比特流通过一个抽取滤波器,得到高分辨率、低数据率的数字输出。抽取滤波器是降 采样器和数字低通(平均)滤波器(平均比特流得到数字输出)的组合

网友A:
8比特~20比特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