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6-10-26):
这是一个测温电路,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太模糊了,放大什么也看不清楚。

网友B:
测温度电路你用传感器就行了。

网友B:
不知道楼主你要分析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你要分析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也是我在网上找到的电路图,也不知道对不对。主要我是想要一个电路图,利用热敏电阻测室温,A/D转换电路,利用单片机编程,然后显示,希望能请教一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也是我在网上找到的电路图,也不知道对不对。主要我是想要一个电路图,利用热敏电阻测室温,A/D ...

为什么不用DS18B2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也是我在网上找到的电路图,也不知道对不对。主要我是想要一个电路图,利用热敏电阻测室温,A/D ...

这个板块更倾向于电源。

网友D:
楼主发错了板块了。

网友D:
应该是去侃单片机板块

网友E:
这个怎么不适用温度传感器呢

网友E:
这样的测量温度误差太大了。

网友F:
这个金升阳没有这类的传感器。

网友F:
可以通过温度转换电压芯片怎么样

网友G:
你见过前面的有一个设计电路吗

网友G:
这个能够通过proteus进行仿真。